小弟很菜,请问这个电路图何解

楼主(2016-12-04):
请问大神
5VSB经过电阻R147,在经过C149的滤波,能得到多少的电压。

网友A:
首先,C149这个电容位置没有装。其次,即便是装了,此处电容作用仅仅是滤波。不对电压造成任何影响。除非它性能不良对地漏电。再者,这里的5VSB仅仅是为PSON这个信号提高一个高电平电力。因为信号自身的电压电力很小,经过PCB铜箔走线,势必会被消耗很多,如果没有这个5VSB来提高上拉供电,那么这个信号就达不到原来的设计初衷。我这么说,楼主能理解吗?

网友:
电压取决你电源 一般是3.6-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C149这个电容位置没有装。其次,即便是装了,此处电容作用仅仅是滤波。不对电压造成任何影响。除非它 ...

我记得看教程PSON本身好像不供电,是由5VSB来供电的,按大神的说法那就是PSON是供电的,再由5VSB上拉,稳定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教程PSON本身好像不供电,是由5VSB来供电的,按大神的说法那就是PSON是供电的,再由5VSB上拉,稳 ...

PSON是个信号,它在待机的时候是个高电平条件,但就它自身信号那点电力,根本无法维持一个高电平信号。所以需要5VSB来提供上拉维持高电平条件。当触发时,PSON就被IO内部逻辑改成低电平信号,那么5VSB上拉自然就不需要提高电平条件,也就维持了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ON是个信号,它在待机的时候是个高电平条件,但就它自身信号那点电力,根本无法维持一个高电平信号。所 ...

谢谢大神,那我这个主板应该是这个电阻坏了,PSON才0.7的电压,导致5VSB没有上啦。

网友:
5V啊  怎么了???又没分压。。电压不会减少的!

网友:
从中可看出楼主对上拉电阻的功用还不了解啊!在数字电路中由于芯片驱动能力太小,不能直接驱动后级、电路,所以采用了上拉电阻通过电源驱动.

网友:
单个电阻是限流的,除非阻值非常大  会使电压变低,不然另一端还是一样的,只是起到拉高信号的作用

网友:
电容在这种直流电路里一般都是认为开路的
交流电路里才会认为是通路

网友:
如果芯片是好的,还是5V电压

网友:
电阻只是起到限流,没有分压还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那我这个主板应该是这个电阻坏了,PSON才0.7的电压,导致5VSB没有上啦。

我看 不是,是IO拉下去的吧

网友:
PSON的电压   是标准的5V   电容是滤波  不影响电压

网友:
还是5V哇,

网友:
5V  ,经过那个电阻是上拉电阻,没有影响。

网友:
还是5V  电压

网友:
5V吧     有个 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教程PSON本身好像不供电,是由5VSB来供电的,按大神的说法那就是PSON是供电的,再由5VSB上拉,稳 ...

PSON是信号    电压很低   必须要有电压上拉才能去到他要去的位置。不然中途就消耗光了。。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吧。。哈哈。。。。我也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C149这个电容位置没有装。其次,即便是装了,此处电容作用仅仅是滤波。不对电压造成任何影响。除非它 ...

楼主大神问下amd单桥的时序和双桥的时序啊,对amd很模糊,有一块amd3主板单桥,触发不开机针脚有3v电压,触发无跳变,vccrtc针脚电压只有1.5v电池电压够的,amdvccrtc应该不影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