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卡logo维修

楼主(2016-12-04):
今天收到一台dell 14Z-5423的机子,拿到机子说卡logo,首先分析卡LOGO一般有以下原因,外设短路保护,还有温控失效导致温度过高死机,还有一种是南桥故障引起,最后一种是bios程序造成的。首先拆出主板裸板测试,依旧卡logo,看主板没有明显故障先不动桥,以免故障扩大,就找个bios先刷一个,因为根据先软后硬排除法,刷上去logo读条过去了,故障排除,此机修复结束。
板号DMB40 Intel MB 11289-1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INS 14Z-5423 P35G A03 I3 独显 板号DMB40 INTEL MB 11289-1 OK.zip

bios

网友:
楼主有心,附上BIOS资料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附带亮机图就完美了

网友:
BIOS引起的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通电就跑到0.33,PCH烫手,准备换PCH

网友:
这种卡的先简后繁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bios卡LOGO的,都是硬盘卡logo的

网友:
我试过CPU 坏了卡

网友:
看看 楼主的发帖内容 刷BIOS排除故障 !

网友:
先收藏了 备用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是BIOS故障引起卡logo的,我分享BIOS了,你可以看下

网友:
bios坏了啊   秒杀啊

网友A:
我修道的  基本上就是硬盘还有南桥,刷BIOS就好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道的  基本上就是硬盘还有南桥,刷BIOS就好的太少了

各种奇葩问题都有的,只是你还没遇到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BIos 正号需要呢

网友:
知识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