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one4不识卡

楼主(2016-12-04):
打不起112,但在联系人里看得到本机号码,时间也设置了没用,手机就一直显示正在搜索--无服务,换卡也没用

网友:
刷机也试了,不行

网友A:
是不是基带挂了!串号啥的都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基带挂了!串号啥的都有吗?

我看了有串号,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有串号,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查查基带  天线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基带  天线电路~

吹了基带字库和基带cpu都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吹了基带字库和基带cpu都不行啊

先查查  缺不缺供电啥的 而且如果基带部分有损伤  加焊也没用啊!

网友C:
先看能不能看到固件版本号,确定是基带坏了还是其他的问题。如果可以看到版本号,那么有可能就是卡槽或都SIM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  缺不缺供电啥的 而且如果基带部分有损伤  加焊也没用啊!

情况是这样的,本来客户拿过来看开机件,他说按不动,我拆开看跟他说修不了只能换,我就报了120元,他说不修给他装好,装好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能不能看到固件版本号,确定是基带坏了还是其他的问题。如果可以看到版本号,那么有可能就是卡槽或都SI ...

卡换了的,卡槽六针竹子是对的,固件版本号也看得到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或者虚焊了

网友:
一般是基带供电或者是基带虚焊问题

网友:
查基带供电   正常的话  就重植基带  还不行的话 就只能换基带了

网友:
手动搜网看看能搜到吗

网友:
估计是基带到射频断线或者射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