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待机0.026偏高,分享下

楼主(2016-12-04):
第一次发帖,看看能不能赚点分啊
客户说是放置比较长时间,外插电源,只用电池都不能开机有反应!
待机电压0.026,插电指示灯也不亮!
拆开有发现,是小小的腐蚀,有点小幸运的感觉!找到论坛图纸下载了,查看了下是PR110这个电阻(84.5k)腐蚀了,找到这个点,
先找了个电阻100k的,换上后有指示灯亮了,幸运的感觉不错,只是当时没发现只是比较暗(后来比较才发现暗些的)
只是电流显示还是0.026,开机也有个动作的,转下就没反应,掉电了!
断电再插,指示灯又不亮了
看来没那么幸运啊!
图纸再研究研究吧,LM393比较器没pacin,acin没电压
想了下,还是先找找有没有合适的电阻吧,实在难找这个规格啊,就找到一个65k左右的

花点小功夫还是有收获的,可以正常点亮了
待机电流显示0.016
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图片后面再上传了
开机后测试LM393的8个脚的电压,分别:1/3.1v  2/3.16v  3/3.82v 4/地 5/7.35v  6/3.2v 7/4.47v 8/18.1v

网友:
一切靠细心啊

网友:
分压电阻还是要最好阻值一样的代换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总阻值才104K,分压电压偏大影响比较器。如在正常电路倒是影响不大

网友:
分压的 换大了电压变小 + +输出393

网友:
腐蚀了问题还是比较明了

网友:
有些地方的电阻最好换原来大小的

网友:
这机子 我修的全是bios 还没见过别的毛病呢  换屏不算

网友:
是IO的问题?

网友:
如今我遇见了同样的问题。可是木有分。楼主来一分可好

网友:
是IO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是牛逼

网友:
电阻腐蚀引起的ACIN信号异常!

网友:
楼主果然是大神。

网友:
大部分都是pu101和pacin的地方很多常见问题呢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