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E板号X550EP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16-12-04):
              型号:华硕X552E
       板号:X550EP  REV:2.0
       故障: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机后出现花屏。死机蓝屏,蓝屏代码116。
拆机检测,发现不开机时按住CPU位置  ,就能正常跑码亮机  ,松手,出现花屏  。原本以为是CPU掉点引起,把CPU取下,观察焊点都很正常,重新植锡装回测试现象没改变  。考虑到这种机器有两个版本,一种集显,一张独显。集显只是没安装独立的GPU。这样的话显示信号就应该由CPU发出,哪就只有屏蔽内存这种方法了。下了一个点位图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177476,感谢 月饼 老师。查找内存设定电阻。对照主板和点位图找到PCBID.进行对照设定。在对调PCBID5时成功屏蔽。这是原电阻位置   。装机测试OK  。进系统测试3D都没问题,到此维修结束。

有大半年的时间没发贴了,今天就厚颜请大家多加点分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2-7 17:48):
为什么直接屏蔽内存,是因为这种APU自带显卡,但是显存是由内存共享而来,所以屏蔽板载内存,加一根新的内存就OK.

补充内容 (2016-12-7 18:00):
此贴的目的,就是介绍给大家一个快速屏蔽内存的办法。以后在维修到同类机器可以快速判断故障而已

网友A:
现在看到ASUS 的就头疼。。。

网友:
大神就是多,我上次修一个板载内存的华硕板,屏蔽没有成功,应该是CPU有问题。收藏以后修到这个机器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到ASUS 的就头疼。。。

华硕的板载内存这个设计就是操蛋,不过我想说:做得好。

网友:
再遇到这板子时,就换这方法试试

网友:
图文并茂,难得一见的好帖

网友B:
   你的是报116蓝屏吗? 我的也是打显卡驱动报116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报116蓝屏吗? 我的也是打显卡驱动报116报错

是集显的还是带独显? 独显的话禁用一个显卡试试看 能不能打上

网友:
加焊内存颗粒应该也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集显的还是带独显? 独显的话禁用一个显卡试试看 能不能打上

打显卡驱动就蓝屏  禁用就好用的

网友:
ASUS不好整

网友:
这种好事太感谢了。先赞后收藏。

网友:
这工程量大的,cpu都搞过了。牛啊

网友D:
内存问题,按CPU背面就正常了,这现象也太古怪了。

网友:
华硕不好修啊,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板载内存最坑爹了,有没有加焊试试?

网友:
膜拜大神  收藏了

网友:
只改变了PCBID_5 就成功屏蔽了板载

网友:
多谢大神的经验,以后可以直接屏蔽内存测试,是不是内存引起的问题。

网友:
高手啊 高手

网友:
真牛 拆掉不行吗

网友:
上次遇到一样的问题 换了内存搞定的 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好厉害,上次一个板一样的不过是内存短路了,直接换板了,反正便宜

网友:
加焊内存颗粒应该会好

网友:
不错不错,好经验呀

网友:
还是要多看看周边啊

网友:
大神膜拜了

网友:
有换过内存看看吗

网友:
我认为,能屏蔽板载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问题,按CPU背面就正常了,这现象也太古怪了。
估计是内存虚焊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X i又学到了一招了

网友E:
楼主没有取掉原来机器上面的板载内存 ,怕是错杀把
逍遥笔记
内存颗粒未短路,不用取掉。
详情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问题 我一般都是换内存颗粒

网友F:
问下楼主这个机器 PCBID一共有及个
逍遥笔记
共6个PCBID 由PCBID1到PCBID6
详情

网友:
留个记号这都是秘籍啊

网友:
没看明白为什么屏蔽内存就可以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这个机器 PCBID一共有及个

共6个PCBID 由PCBID1到PCBID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取掉原来机器上面的板载内存 ,怕是错杀把

内存颗粒未短路,不用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6个PCBID 由PCBID1到PCBID6

谢谢 了解了 我记得 intel只有3条

网友:
为积分而奋斗的小菜鸟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学习

网友:
大神真是给力啊。这都跟找到啦

网友:
此经验学习了,加分支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你这不是独显的吗

网友:
膜拜大神啊 这帖子果断收藏

网友:
板载内存最坑

网友:
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就好判断了 没事逛逛论坛真的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我试过,非常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不是独显的吗
这种机器应该说是双显卡的机器 显示信号由CPU的GPU提供 独立只负责处理显示数据

网友:
好经验 收藏,有机会修到 直接秒杀

网友:
有没有加焊试试?

网友:
确实厉害,看的一知半解。不太明白独立显卡的具体作用

网友:
真的都是大师 我是真心无法研究

网友:
大神级别,膜拜一下

网友:
这些东西必须收藏 毕竟ASUS 问题多 也难整

网友:
很好 看到华硕就怕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学习!

网友:
有耐心啊,要我早扔了,搞成这样

网友:
大神!大神!大神!大神!

网友:
XX谢谢分享 希望明天我能遇到 秒杀

网友:
就换这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实在是佩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怎么不加焊下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最恶心。

网友:
楼主屏蔽完板载内存  加PC内存收的钱是和维修费一起算还是另算的?

网友:
试过了没用哦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为毛就没有个PDF图呢

网友:
太棒了又學到一招了 感謝樓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下次碰到这款机试试,已经加分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这个设计就是操蛋,不过我想说:做得好。

网友:
现在看到ASUS 的就头疼。

网友:
看到修得这么好,我真是不知从何学起

网友:
以前遇到都是换颗粒的,这下方便多了。不过说实话ASUS板载内存问题貌似遇到还比较多

网友:
现在的板载内存真不好搞

网友:
不错修的可以

网友:
要是别的机器就不好屏蔽了 没图纸 没点位

网友:
华硕主板好头疼

网友:
大神就是多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板子这样问题,最后换了主板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我是小白 每天保持看帖学习
谢谢大家发帖

网友:
只要换个位置就行了?

网友:
技术好贴 多谢了

网友:
我去 一个电阻旧搞定啦 pcb id 在哪里看呢 说明书吗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遇到板载内存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PCBID_5碰到过一个

网友:
又是做BGA了才能好

网友:
有台三星的机器 也是按住cpu 能亮机 松开不亮 不跑吗 明天研究研究

网友:
这样的机器 确实不好修

网友:
收藏以后修到这个机器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