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恒力电源 屡坏硬盘

楼主(2016-12-04):
同行那收来的 说坏了 两块硬盘 换过电源就好了

后级滤波电容无鼓包

后级PWM

辅助开关管2N60
主开关管13007 两只

这种情况 见的少 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一般是12v供电不足,或者纹波过好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2v供电不足,或者纹波过好引起的

支持,一般多是此情况.........

网友C:
有得就必须有失,买只能图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2v供电不足,或者纹波过好引起的

电压波动大,pg信号不正确等都会坏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般多是此情况.........

跟我上次修那个绿色天使电源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2v供电不足,或者纹波过好引起的

12v 供电不足 得查12v 滤波 整流部分吗
纹波 怎么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般多是此情况.........

应该查那些元件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得就必须有失,买只能图便宜

同行换下的 卖给客户挣钱就行了 那关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查那些元件地方

首先查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我上次修那个绿色天使电源差不多。

山寨电源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波动大,pg信号不正确等都会坏硬盘。

电压波动大  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电容........

查12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我上次修那个绿色天使电源差不多。

电源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山寨电源都差不多..............

山寨 电源 有几种方案 这是一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山寨 电源 有几种方案 这是一种

最常见的是7500+33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v 供电不足 得查12v 滤波 整流部分吗
纹波 怎么搞

前级高压没EMI电路,后级三个输出电压又没有CLC电路,电源输出的波纹当然就大,这样的电源就是硬盘杀手,你修过这么多电源还不明白原理吗?后级没CLC电路的,你怎搞也没用。直接拆件用好了!没有修理的价值,如果你直接卖出去,还有可能找回来投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压波动大,pg信号不正确等都会坏硬盘。

电源做工比较差,用的滤波电容比较次,还有其他电子元件,如分压电阻用的精度不够,就会造成电压波动较大,比如12伏的电压可能会在10.5伏到14伏之间波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先扔一边了,应该是变压器坏了,能换的元件全换完了,还是一直烧开关管,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常见的是7500+339..............

是的 7500 339 方案很早了 技术要求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级高压没EMI电路,后级三个输出电压又没有CLC电路,电源输出的波纹当然就大,这样的电源就是硬盘杀手, ...

可不可以 改前级的 EMI 加上去
后级在加上CLC
能不能解决 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做工比较差,用的滤波电容比较次,还有其他电子元件,如分压电阻用的精度不够,就会造成电压波动较大 ...

这样说 还真不好修 这个电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扔一边了,应该是变压器坏了,能换的元件全换完了,还是一直烧开关管,上一个烧一个。

哦  这样的情况 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B:
是的,不过300V的也需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 改前级的 EMI 加上去
后级在加上CLC
能不能解决 问题

前级设计有空位可加共模电感、X电容、Y电容和600K电阻,后级则没有设计,所以没空位,硬加上去也不好固定,除非你自己绕电感,引线做长一些,不然焊接很烦,要接驳几次线,固定也不够安全。有这功夫不如找个好点的电源修好来用比较合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300V的也需查...........

300v 的 大电容 也会引起这中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级设计有空位可加共模电感、X电容、Y电容和600K电阻,后级则没有设计,所以没空位,硬加上去也不好固定 ...

多谢指点
这电源 看来没搞头了 做料板了

网友F:
这情况遇到过,客户的旧硬盘测试有坏道,然后换了个新的500G换上去用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说现像一样,测一下又全是坏道,然后给保了一个上去,我说你要换电源的,不换我不保了,然而她并没有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遇到过,客户的旧硬盘测试有坏道,然后换了个新的500G换上去用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说现像一样,测一下 ...

那结果呢 就没来找过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级高压没EMI电路,后级三个输出电压又没有CLC电路,电源输出的波纹当然就大,这样的电源就是硬盘杀手, ...

其实楼主比谁都明白,他是在考验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遇到过,客户的旧硬盘测试有坏道,然后换了个新的500G换上去用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说现像一样,测一下 ...

那后来呢?没有回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结果呢 就没来找过了吗

她说下个月给她弟弟带回老家用,我高兴啊,不换拉倒,到时让你硬盘电源一起换(其实客户根本不相信电源导致的硬盘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常见的是7500+339..............

现有用的at2005b的这种合成芯片也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比谁都明白,他是在考验大家。

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她说下个月给她弟弟带回老家用,我高兴啊,不换拉倒,到时让你硬盘电源一起换(其实客户根本不相信电源导 ...

这个估计是 没有坏彻底 要是硬盘直接挂了 不通电了  客户就相信是 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有用的at2005b的这种合成芯片也比较多

是的  6109  一类的集成的 芯片 见的多了
元件更少了 价格有可以更便宜了
现在价格40  就可以拿到了 原来都是55 最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是 没有坏彻底 要是硬盘直接挂了 不通电了  客户就相信是 电源坏了

有些什么都不懂的客户是完全不相信的,那种客户只看价格,就算硬盘认不到也不相信硬盘坏了,客户心想:这一片英文我又看不懂,你说坏就坏啦?还要我三百块,我还是去别家修吧(有木有这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什么都不懂的客户是完全不相信的,那种客户只看价格,就算硬盘认不到也不相信硬盘坏了,客户心想:这 ...

说的太对了 同感啊  没有几个客户真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v 的 大电容 也会引起这中情况吗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了

楼主其实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些什么都不懂的客户是完全不相信的,那种客户只看价格,就算硬盘认不到也不相信硬盘坏了,客户心想:这 ...

确实如此,很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有用的at2005b的这种合成芯片也比较多

是的,集成度更高了,元件更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集成度更高了,元件更少........

关键是成本更低。品牌电源上一般很少见像at2005b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 还真不好修 这个电源了

当料板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  这样的情况 就比较难搞了

上次修好的好个贝得电源的变压器跟这个一样,等有时间了换上试试,大不了再浪费两个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遇到过,客户的旧硬盘测试有坏道,然后换了个新的500G换上去用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说现像一样,测一下 ...

如果是自己装的机器,尽量给客户上好电源,可能就差几十元,但售后少点,这个可以给用户讲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些什么都不懂的客户是完全不相信的,那种客户只看价格,就算硬盘认不到也不相信硬盘坏了,客户心想:这 ...

实话实说的告诉用户就行了,不该挣的钱我们不去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很多这样的..............

没办法的,除非主板冒烟,不然都认为咱们胡说八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装的机器,尽量给客户上好电源,可能就差几十元,但售后少点,这个可以给用户讲明白。

我最多加20块钱在电源上,例如本来用40块的电源最多用60块的,指望客户理解你的良苦用心是不可能了,20块钱可能还得从自己的利润里扣呢,这是我做为一个维修人最后的底线了。仁兄你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办法的,除非主板冒烟,不然都认为咱们胡说八道

有时真的很无语.........

网友G:
用料太省了,电感数量明显不足.

网友H:
劣质电源对硬盘是有伤害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 改前级的 EMI 加上去
后级在加上CLC
能不能解决 问题

你这做的话就不叫修电源了,初级没有emi,次级没有clc都是因为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而去掉了的,3c强制认证好像要求电源的输入端必须要安装至少一级的emi滤波电路,建议你还是多修修双管正激的电源,这现在是主流。

网友J:
我好奇多少钱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好奇多少钱收的

没要钱 按拿修好的电源 从同行那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是高手......

里高手还远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很多这样的..............

看来也是遇到的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集成度更高了,元件更少........

杂牌厂家 就更喜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成本更低。品牌电源上一般很少见像at2005b的芯片

也有的 航嘉的 低端电源 就见过 6109的

网友D:
当料板 有点可惜了 电源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好的好个贝得电源的变压器跟这个一样,等有时间了换上试试,大不了再浪费两个mos管

变压器 是主输出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装的机器,尽量给客户上好电源,可能就差几十元,但售后少点,这个可以给用户讲明白。

这价格就上去的了 客户就因为几十就不找你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的告诉用户就行了,不该挣的钱我们不去挣。

也不是这样讲 告诉客户 客户不懂啊 还是不相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办法的,除非主板冒烟,不然都认为咱们胡说八道

是的 说的太对了 客户一看 主板 或者硬盘 一点烧的 损坏的痕迹 都没有
有的就不相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多加20块钱在电源上,例如本来用40块的电源最多用60块的,指望客户理解你的良苦用心是不可能了,20块 ...

做法 赞同
除非客户 能说的通 愿意出钱 才可以用好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真的很无语.........

这个真的没办法 客户有几个懂的啊 再好的主板 电源 坏了 还是说孬的 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料太省了,电感数量明显不足.

比这 杂牌更狠的 联3.3v 磁放大器器 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劣质电源对硬盘是有伤害的

这个 真没办法 价格在那摆着 堵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做的话就不叫修电源了,初级没有emi,次级没有clc都是因为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而去掉了的,3c强制认证好 ...

双管正激的
按连单管正激的 都很少碰到 几乎全是杂牌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要钱 按拿修好的电源 从同行那换来的

怎么换法 1换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换法 1换三?

按一般都是  一换一的 换回来的 有的时候 会有好点的 长城 航嘉的

网友G:
有的电源3.3V采用其它稳压方式,没磁放大器也是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的电源3.3V采用其它稳压方式,没磁放大器也是正常!

采用其他方式的 没见过呢
能上张图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料板 有点可惜了 电源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 是主输出变压器吗

辅助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这样讲 告诉客户 客户不懂啊 还是不相信你

真是遇到些难缠的客户,今天挣他个小钱,以后天天来找你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其他方式的 没见过呢
能上张图片看看吗

我现在用手机上网,等电脑上网时再传.很常见的是用MOS管调压.

网友:
这样的电源没什么维修的价值,随便搞个洋垃圾比它强

网友:
便宜电源就是这样子可能出问题,烧主板及硬盘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要钱 按拿修好的电源 从同行那换来的

很想知道如何换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一个示波器价格不菲。少也得2 ,3千

为了 修个电源 没必要 上示波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引脚位置必须相同,反馈绕组电压必须达到mos管的开启电压

MOS管的 开启电压 一般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修这种电源不太好修,我表示压力大,看样子楼主功力深厚,或者修好多年啦。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修电源啦。

电源 这种老结构 一般好修点
现在比较新的 结构 主动PFC 比较难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啊,一个示波器价格不菲。少也得2 ,3千

如果单纯为了修电源肯定是没必要了。只要有电压输出,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修这种电源不太好修,我表示压力大,看样子楼主功力深厚,或者修好多年啦。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修电源啦。

现在新的也不贵,差不多点的100元左右,卖个用户150元,基本上都能接受,二手的差不多点的30元,卖给用户50元,如要是修的话,除非是高端电源,100元以内的电源一般不用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了 修个电源 没必要 上示波器啊

,是啊。单纯的修电源就没必要用测波器了。专业的维修用示波器根据波型很容易就会找出故障,专业搞电源的用电源测试仪。可以测量出电源负载工作情况,包括电压波形,效率等,都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纯为了修电源肯定是没必要了。只要有电压输出,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上次有个高手 没事 顺带示波器修下电源 发个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的也不贵,差不多点的100元左右,卖个用户150元,基本上都能接受,二手的差不多点的30元,卖给用户 ...

感觉的 你的价格还是高了 客户是希望越便宜越好啊 那管你什么 品牌 反正也不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单纯的修电源就没必要用测波器了。专业的维修用示波器根据波型很容易就会找出故障,专业搞电源的 ...

电源负载 测试仪 好像上次有个高手自己做了个

网友L:
杂牌电源就是喜欢坏硬盘,供电不稳定

网友:
电源还是用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杂牌电源就是喜欢坏硬盘,供电不稳定

这是特殊情况吧 一般情况下 也不会坏吧

网友:
这是 杂牌电源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M:
电源坏了不搞  没什么维修的价值

网友N:
坏了俩硬盘  那应该都是烧了吧~  如果烧了 那就只有是12v硬盘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电源坏了不搞  没什么维修的价值

要是碰到个 好电源 就有价值修了

网友O:
供电不足为何烧硬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坏了俩硬盘  那应该都是烧了吧~  如果烧了 那就只有是12v硬盘供电的问题了!!

不是 烧了 是硬盘出红绿块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不是 烧了 是硬盘出红绿块了

硬盘出现红绿快??这个和供电扯不上关系吧! 除非是供电不稳定!时不时断电~导致出现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供电不足为何烧硬盘呢

不是真的 烧硬盘 是导致 硬盘有坏道 色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硬盘出现红绿快??这个和供电扯不上关系吧! 除非是供电不稳定!时不时断电~导致出现坏块!

就是 电源 输出不稳定
纹波严重 引起的

网友:
赖电源没价值搞了

网友:
赖电源 没事 可以练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负载 测试仪 好像上次有个高手自己做了个

这种的,可以对电源的稳定性进行测试,电压波动,pG信号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 电源 输出不稳定
纹波严重 引起的

主要就是纹波太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纹波太严重

刘坚强 视频里说 纹波严重的 会烧毁电脑 看来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S管的 开启电压 一般是多少

一般5伏到30伏,如2n60 的Vgs=10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可以对电源的稳定性进行测试,电压波动,pG信号等

见识了高手的作品,佩服......

网友P:
学习了,谢谢亲爱的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刘坚强 视频里说 纹波严重的 会烧毁电脑 看来是真的

学习的很广,多才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5伏到30伏,如2n60 的Vgs=10伏

估计MOS 的大点 好像都得超过10v 有的14.5v 完全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识了高手的作品,佩服......

是的 学习了 总结的故障点 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的很广,多才呀..............

就是看的 刘坚强 视频  学的 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谢谢亲爱的楼主

支持 楼主多发好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MOS 的大点 好像都得超过10v 有的14.5v 完全开启

是的,一般上面的那个稳压二极管,zd1都是15伏到18伏的,不过2n60实测开启电压只有8伏左右。前两天拆的一个贝得电源。2n60的G极启动电压是通过分压电阻是到的7.6伏。zd1用了一个18伏的稳压二极管成了摆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般上面的那个稳压二极管,zd1都是15伏到18伏的,不过2n60实测开启电压只有8伏左右。前两天拆的一 ...

稳压管 不是摆设吧
可能上限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的很广,多才呀..............

这个都经过很多少验证过了,我们修电脑时就会发现,电脑硬件出现故障的,如电容爆浆,硬盘损坏,用的电源一般都是些杂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识了高手的作品,佩服......

以前在中关村上看到的比这个还高级,那个有冰柜大小,可以设定温度,还可以测试噪音等参数,以前那个帖子找不到了。这个是在太平洋网站上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 不是摆设吧
可能上限是18v

如果电压按320伏算的话,分得的电压是7.8伏,当时用万用表量时,电压只有7.5伏,刚开始修这个电源时就怀疑这个电压不正常,后来才发现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压按320伏算的话,分得的电压是7.8伏,当时用万用表量时,电压只有7.5伏,刚开始修这个电源时就怀 ...

但是和2N60 不是说10v 有点低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次有个高手 没事 顺带示波器修下电源 发个帖子的

主要用于测量pwm芯片的波形

网友:
电源怎么修,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中关村上看到的比这个还高级,那个有冰柜大小,可以设定温度,还可以测试噪音等参数,以前那个帖子 ...

涉猎广泛,定是高手......

网友Q:
我想说这电源有价值去修吗  又不是什么好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想说这电源有价值去修吗  又不是什么好电源

楼主是舍不得扔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电源 这种老结构 一般好修点
现在比较新的 结构 主动PFC 比较难修

电源我以前还修,现在好长时间不研究他啦。就感觉你修的这个电源挺好。现在的主动式的更没有深入研究,我们这电源挺便宜的,同行都没有来修电源的。就后来不修电源啦。不过看到你修的贴子,感觉不错,要坚持修这个,不过现在的电视都开始走新的供电方式啦。看这样子还是要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的也不贵,差不多点的100元左右,卖个用户150元,基本上都能接受,二手的差不多点的30元,卖给用户 ...

是啊,现在的客户在网上上啥都能够搜索到,啥都和网上的比较,所以现在除了修板 修笔记本还能价值,其他的坏了人家直接在网上买一个,雇人在装上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用于测量pwm芯片的波形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D:
论坛 很都帖子 线看看刘坚强电源维修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涉猎广泛,定是高手......

是的 高手那是肯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想说这电源有价值去修吗  又不是什么好电源

东西都有价值  只是对于 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是垃圾 有的人 认为是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舍不得扔掉

主要是练练手 万一修好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电源我以前还修,现在好长时间不研究他啦。就感觉你修的这个电源挺好。现在的主动式的更没有深入研究,我 ...

是的 多了解 新结构 没事练练手 总没坏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啊,现在的客户在网上上啥都能够搜索到,啥都和网上的比较,所以现在除了修板 修笔记本还能价值,其他 ...

那些要技术要求高点  比如修笔记本 板子 就不行了
总不能去买个板子 好几百的来换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是的 多了解 新结构 没事练练手 总没坏处吧

是是,最近也是在研究修电源,所以才会最近看到你的贴子,你的空间里面修电源的贴子好多。受益匪浅。慢慢找到感觉啦。希望以后经常交流,我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是是,最近也是在研究修电源,所以才会最近看到你的贴子,你的空间里面修电源的贴子好多。受益匪浅。慢慢 ...

按也是新手 相互学习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按也是新手 相互学习呀

你有没有群啊。这样可以有什么问题互相交流。在坛子里面没有方便的聊天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有没有群啊。这样可以有什么问题互相交流。在坛子里面没有方便的聊天工具。

没有群 按都是混论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论坛 很都帖子 线看看刘坚强电源维修视频

在论坛潜水学一下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有没有群啊。这样可以有什么问题互相交流。在坛子里面没有方便的聊天工具。

凡事都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论坛为辅..........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凡事都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论坛为辅..........

恩恩是的,看你的空间你是修家电的吗?搞到这么多的家电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恩恩是的,看你的空间你是修家电的吗?搞到这么多的家电图纸。

没错...............

网友K:
修家电的电路基础的都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修家电的电路基础的都比较好

接触的东西多且杂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修家电的电路基础的都比较好

谦虚,我见过修家电的师兄,在实地,功力那是相当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潜水学一下也不错............

是的 论坛高手多 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事都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论坛为辅..........

是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解决学习基础理论还可以,解决即时维修不是论坛所长 .........

是的 高手也只能知道大概思路 还得自己去动手

网友:
哦 原来是 老师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修家电的电路基础的都比较好

以前的加电都是模拟电路 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触的东西多且杂罢了......

估计现在都是 集大成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谦虚,我见过修家电的师兄,在实地,功力那是相当深厚。

实地的老师那才是 大神 出来的就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现在都是 集大成者了

现在的估计都成水平顶高的啦。你看他发的哪些贴子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加电都是模拟电路 复杂

放到现在的,估计我们现在的都不大会修,反正我是不会修以前的模拟。没事的时候也看了一下,确实挺难的。还是现在集成的比较好修些,只要知道芯片的原理,就可以替换芯片。或者是旁边的电路。

网友:
好电源也就贵一包烟钱,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价格便宜 不就买了

网友R:
是的    杂牌的电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的    杂牌的电源很容易出问题

是的 用料 不行 质量 就不行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要是碰到个 好电源 就有价值修了

恩  碰到个几百块的电源坏了是有价值修   可都不好搞啊   差不多都是电源模块坏了    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恩  碰到个几百块的电源坏了是有价值修   可都不好搞啊   差不多都是电源模块坏了    不好修

所以 得先用杂牌练手啊 积累经验
下次就可以搞 好电源了

网友S:
学习还行,杂牌修好了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S:
学习还行,杂牌修好了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就是 没事 练练手的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就是 没事 练练手的啊

杂牌一般我不愿弄,修好了也没有人用它,再修它太危险(怕炸)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应该查那些元件地方

你先不接硬盘,上负载,试机一段时间,看看这电源的各输出电压有没有明显的变化,估计是后级整流导致的

网友U:
还真不一定是12V造成的,有时候是5V不稳造成的。我修过5V波动大把硬盘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杂牌一般我不愿弄,修好了也没有人用它,再修它太危险(怕炸)

串灯大法 牢记 一般就不会炸了
杂牌修好  测试没问题 可以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先不接硬盘,上负载,试机一段时间,看看这电源的各输出电压有没有明显的变化,估计是后级整流导致的

没有负载机呢 不好测 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还真不一定是12V造成的,有时候是5V不稳造成的。我修过5V波动大把硬盘搞坏的。

估计就是 某一路 纹波 电压波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2v供电不足,或者纹波过好引起的

哦 杂牌 后级输出 做的都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