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6-12-04):
开机无显示!北桥发烫!无CPU供电!cpu不工作!电源管理芯片RT8841供电!12v  5v正常!开启脚0.7V正常吗?求维修思路!(求此板品牌!新手多多指点!求电路图

网友:
开启0.7V  肯定不正常    这么老的板子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先查下MOS管G极有无电压,无电压再 查下EN连接的电容有无漏电,感觉0.7V低了点。

网友:
查开启脚相连的电路,估计后级有拉低。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板子???

网友:
北桥开机烫手?什么情况!是北桥短路吗?怎么测北桥?有图纸吗?

网友:
北桥内部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