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 I5 独显的开机报警,求解

楼主(2016-12-04):
刷过BIOS,换过内存,测量过内存阻值,报警一长4短,不装内存也是这样报警,不知还要修哪里呀,这个有通病吗

网友:
这个找到问题了,主板的TP数据线有一组的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真的很怪

网友:
楼主把维修过程和图晒就完美了,肯定上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