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两块ECS H61H2-CM

楼主(2016-12-04):
同行来了两块台板,上电掉电,H61的板掉电或无限重启基本上都是电压没出完或者哪个信号没出来,按时序去查,内存,桥供电都有了,总线没出来,当然CPU也不会有,那就先查总线吧,上图找到出处,ISL95870有供电没工作,EN脚有0.8V,这电压让人有点纠结,很多芯片的EN0.8-1.2这样都可以的,好在有图,往前找了下,EN是桥的1.05V控制的。R191电阻是不装的,不存在分压,所以这0.8的EN肯定有问题,有地方拉下去了,先把QN4这管给拆了,电压就出来了,这EN原来是5V的,很少见,两块板都是这三级管问题,本想上个位置图,提示文件太大,为嘛别人可以传那么多图片,我就传不了

网友A:
没想到精英的主板还在卖,好多年没见过谁卖过精英的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精英的主板还在卖,好多年没见过谁卖过精英的主板了

H61,H 81的我是第一次见,其他低端的还是很多的哦

网友:
我单位之前买的品牌机清华同方就是精英的主板,

网友B:
两块都是一样的  不会成为通病吧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是好。。

网友:
海尔  清华同方   方正  基本都是精英   h61h2-cm    或者h61h2-cm2

网友:
通病了这个板子

网友C:
H81主板坏的少 H61板子坏的超多呀 主板严重缩水质量也没有以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1主板坏的少 H61板子坏的超多呀 主板严重缩水质量也没有以前好了

我觉得单桥的都坏得很多,集成东西在桥里面了

网友:
经验之谈,受益不浅

网友:
QN4把EN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块都是一样的  不会成为通病吧

也就两块,没个十块以上不敢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