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enTa WS707C 卡LOGO 求助?求ROM?

楼主(2016-12-04):
故障如题:一台PenTa WS707C 卡LOGO ,我想应该刷一下机就好了,但是查了这个型号,百度都没找到这型号的ROM ,也不知道怎么下载一个合适的ROM,求助

网友:
先查一下外设,如常用的网卡,USB插孔.

网友:
这种ROM   找到的可能性很小的

网友A:
杂牌机的刷机包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机的刷机包不好找。

是啊……所以放弃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7-01-18):
其实可先排除下各芯片工作正常不,字库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