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楼主(2016-12-04):
开机提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然后不用插硬盘就没有问题直接跳过...最后把串口硬盘换成IDE就没有问题..请教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反正放串口的硬盘就卡在这里..BIOS刷过...有人遇到这问题吗

网友:
百度搜索下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找一下bios先 刷一下吧,要不就是串口接口的电容查一下,,或桥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也没遇到过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这个还是刷BIOS先

网友:
如果能够找到BIOS的情况下,先刷个BIOS。

网友:
最好先更新下BIOS试下

网友:
都说BIOS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