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楼主(2016-12-04):
U410开机进win7启动画面很慢。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 是不是有坏道哦

网友:
硬盘,发热。

网友:
先重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U410有两种,一种是自带一块MASTA 的SSD硬盘的,如果是可能是系统安装问题。

网友:
先简单排查下基本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试试。。在测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