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04):
g480 开机掉电 电流 1.3过到显卡就掉电  再触发电流到0.026 灯亮有点像桥的问题  不管先刷bios 连着2遍无果  于是上机热桥无果加焊 再测还是依旧   感觉是ec 在搞鬼  但是 9012 带程序  不想动它 此时发现 屏线接口 边上有点黑 链接屏线的地方有点点胡 拆屏 发现 屏这边接口胡的更厉害  处理好 主板这边的接口再试 依旧  看来不懂ec 不行了   因为 屏幕背光这块儿和ec 有连  换之搞上程序 开机 不掉电了接屏   不亮 奶奶的 但是电流有变化感觉应该亮了 仔细看发现暗屏 (奶奶的屏幕带膜都能这么脏 )这就对了 屏那边接口背光部分都 黑了  修 啊半天  接电  待机0.093 fack  ec 又挂了 算了 给客户报价换 屏线屏  有空再修屏自己玩 累啊 !!!

网友:
维修就 是这样蛋疼

网友:
屏线哪里短路?

网友:
是啊  ,维修真的就是这么蛋疼 ,修的人都想死啊 ,

网友:
但是 还得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

网友:
细心就好了

网友:
没有测量短路,就直接上原屏了吗

网友:
是屏有问题烧坏主板了,你换多少烧多少,屏高压部分短路导致!!!升压IC

网友:
你应该找个试机的屏幕呀

网友:
fack  这个英文水平真的搞高!!!

网友:
楼主能拍个图再结合电路图说下不?

网友:
维修确实是这样,修好一个问题,才发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维修蛋疼的很

网友:
这是在跟楼主玩耐心啊

网友:
开机那么小电流就掉了,一般是电压不对

网友:
  那么明显的烧坏,要第一时间发现啊

网友:
屏上短路的还真没遇到过,不过我见别人遇到过啊。。

网友:
这是怎么造成的 屏接口会烧糊

网友:
一点一点往上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