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lq-cm 求助。

楼主(2016-12-04):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的主板  型号如上。  开机跑码E9.      各电压正常   并且整板没有外伤 。  从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   哪位大神修到过这个主板。     请给点建议。   谢谢谢谢。

网友:
看看电池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可以看看电池有没有电,再仔细测一下是否缺电压!都正常只能说吹个桥试试了

网友:
BIOS多刷几个试试    不行的话  就查下外设

网友:
查电压,刷BIOS

网友:
这个一般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