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7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2-04):
HP CQ57 不定时掉电  板号 CHICAGO_CP_HPCMV_MB_V1
要掉电时风扇狂转
这板都说有通病 刷BIOS就好
BIOS刷了三四个 故障依旧
更换过CPU 加焊过显卡  还是一样
维修求助

网友:
南桥,试一下

网友:
先排除温控看看。

网友A:
观察一下玩大游戏还是平常时掉电?

网友:
看看PG 有问题么。一个一个断开时是

网友:
待机就掉电吗

网友B:
掉电之后电流掉多少了

网友:
不定时先查温控和电压稳定性

网友C:
好像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一下玩大游戏还是平常时掉电?

游戏没试过  播放视频掉电快  正常开机放着不使用 掉电稍慢 有时还没进到桌面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之后电流掉多少了

掉电后电流正常  可以再次触发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显卡问题呀

我也觉得 换个试试先

网友:
不一定是温度高,但有可能温控误动作.

网友:
查温控,打下个大供电的滤波

网友:
可能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风枪试试看掉不掉.不行就测Cpu电路的电容或场管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不定时掉电,现在没搞出来,有时一天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