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无待机

楼主(2016-12-04):
(图片)

网友A:
PQ304不导通,没细修直接连接S D两端,待机0.1

网友:
先打下各供电的值看有无短路?再测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304不导通,没细修直接连接S D两端,待机0.1

不通是保护了,后面有短路,不能强制接。

网友:
直接搭过去,电池和电源同时用不大短吗?

网友:
5楼和我的思路一样,绕过去看看有没有电流的变化

网友:
谢谢3V 5V 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是保护了,后面有短路,不能强制接。

待机0.1 不正常 先从保护隔离维修

网友:
pq311b和pq310b

网友:
电流有点高,查下有没有短路打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主楼太牛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图,正需要

网友:
写错了,待机0.01

网友:
这样弄的话,电池和适配器不会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