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S230U Twist 解决开机报0187 2200 2201错

楼主(2016-12-04):
有台 联想 THINKPAD  S230U Twist  开机报0187 2200 2201错

之前论坛有朋友发贴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是要拔了触摸的排线,我这台拔了触摸排线现像一样报错,刷过南桥BIOS EC BIOS 故障一样
由于上半部分一直没有排除 无法确定故障在上半部份还是主板。特意打电话给客户看还有没同样机器来排除,正好客户单位同事有台同样机型 现像为有时能触发,触发后显示马上掉电,再次开触发不了,之前一直可以正常始用的,拿到手上立马拆开,直接把上半部份整个移过来开机试机,结果还是报错 0187 2200 2201 ,虽然暂时故障一样,但至少确定了不是上半部份问题,跟屏,屏线,触摸都没关系。问题锁定在主板上面,跟据以往维修经验判断 以前联想 IBM老款机器报0187错误 一般都是EEPRON 安全芯片检测错误通不过导致,在主板上找到安全芯片 U32

直接从不触发主板上取下芯片读出保存   焊回去,报错的这台机U32 安全芯片读出显示 6 7脚没接触好或芯片损坏 试了几次都一样(应该是芯片本身坏了) 真是火大  一下又找不到这个代换芯片,没办法只能把不触发那台U32取过来试机  开机 0187 2200 2201 报错没了 但出了个新的报错 0183    这也是无语了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不管了直接装好C壳 上了硬盘 开机0183 报错没了,一切正常 顺利进系统 ,修到这里可以确定 S230U 开机报0187 2200 2201 错是安全芯片U32坏了 或U32芯片程序坏了,芯片坏了还得找个芯片  一下来了灵感 从老的IBM 料板上找 8脚类似安全芯片  T400上面就有

直接换上 不报错了 一切正常  找不到芯片 没配件代换的情况下这也省了不少事

s230u u32 kf.rar (247 Bytes, 下载次数: 46)

s230u u32 kf.rar

247 Bytes, 下载次数: 5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直接换板   这板便宜

网友:
屏本身就有条线,要是我搞坏的那可亏大了

网友:
这种报错的,呵呵,真是怪

网友:
UUID   报错 是需要刷这个密码芯片 的

网友:
u32安全芯片 第一次听可以讲一下么

网友(2024-09-24):
联想 S230U LA-8671P图纸

S230U LA-8671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