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pl4401 0.45V正常开机

楼主(2016-12-04):
客户说2天没拔电源,再开机时候不加电了。拆开后发现CPU供电PL4301连接的有一对铁管烧的发黑,拆下后焊盘烧糊了, ,换了2个6721还是短路,后来发现PL4303和PU4310和PU4309都是空的,于是把PL4301上的配件全部换到PL4303上面,开机不短路了,CPU电压1.0V,开机不显示。后来测量PL4401电压0V,于是把PU4401和PU4403拆下来,发现PU4401也烧黑了,但是焊盘好的,于是又换上一对全新的,开机测量电压0.45V,开机LOGO显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请问这个PL4401电压就是0.45V吗?

网友:
这种烧黑的确实是太恶心了,呵呵

网友:
B470 有的好修有的不好修

网友:
好修的换对壳就好了了 不好修的搞死你

网友:
0.45是不是集显电压。

网友:
铁管坏的,基本上要换一整套芯片。才保险

网友:
8脚芯片一起换的,电压还是0.45V,都是全新的

网友:
GFX_CORE 测试0.45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