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G的显示器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16-12-04):
捡了个显示器,灯管问题,屏不亮,给更换LED套组,换后,就变成这样。。。。看看是屏坏了吗?还能修吗 ,有修的价值了吗???

网友:
屏线接触插好了吗

网友:
分辨率 调一下看看!

网友:
可能屏线有问题

网友:
哦,是屏线???不应该吧。。。感觉好像是屏呀。。。屏线擦了好几次。。。。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呢,如果不行拿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换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 了

网友:
屏线有些插拔都老是接触不好,还是直接换了,,最好用万用驱动板先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感觉像是逻辑板的问题。你用点屏器试试,如果不是板子的问题,就是逻辑板的问题啦。

网友:
屏线没接好吧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用通用板点了,还是这样…………。这个屏的逻辑板螺丝拧不下来,特别紧,螺丝已坏…………拆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用通用板点了,还是这样…………。这个屏的逻辑板螺丝拧不下来,特别紧,螺丝已坏…………拆不 ...

留着当修硬盘的显示器用吧,搞维修的用不着好显示器。

网友:
大哥,你没仔细看屏吗,用不了,修用盘都用不了,呵,……因为字看不清,字有的显示一半…………呵…………大家仔细看下图……

网友:
检查屏线,另外你的再加装个led灯管,明显上部比较暗。

网友:
改用万能驱动板,一般都能好   屏线要换掉

网友:
查下屏的参数,设置最佳分辨率,不行再换通用驱动板,只要屏没有横线纵线问题不大。

网友:
很明显,屏有问题,是不是给你拆坏了。

网友:
有鼠标拖尾现象建议放弃吧

网友:
捡到一个显示器,现在的显示器都用捡了  我怎么遇见不到一个

网友:
那些字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