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5G ACER 右侧触摸板通病详细维修解说

楼主(2016-12-04):
这个机器的右侧触摸板损坏会引起一些奇怪的问题,常见的是开机不触发,开机出发到0.3-0.5 左右掉电。有的就更加奇怪了,单独外接电源供电触发掉电,但是同时接电池可以开机。更有的,单接外接电源掉电,装上电池一起也掉电,但是单独用电池又可以正常开机。在有些机器单接外接电源触发掉电装电池一起可以进系统,但是发现不充电,但是关机状态下又可以充电的。等种种毛病。。。都是右侧触摸板损坏引起,那么现在开始说说如何修理

经过我的彻底研究毛病确认是右侧的LED 指示灯短路,具体如何查看下面

在出现毛病时候,JP22 接上右侧触摸板测量2脚电压偏低,在数字表红标笔接地的时候,二极管档阻值在300多。正常应该1100多

方法:不需要拆机,直接拆开右侧触摸板面板。是用双面胶固定的。(可以用刀片翘起),然后撕下白色塑料膜就可以看到LED 二极管了
我在图片上标注红色箭头的为+5VS 我全部测量好了。
测量方法是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标笔接+5VS 端,黑色接另一端中间端不必考虑。
这个时候LED 等应该微微能亮起。不亮判断损坏。其实这个时候阻值也能看出。明显偏低的也属于损坏。很多兄弟问。到底是那一个LED 损坏。这个等竖着有2排,都会损坏到底哪一个自己测量。尤其是右侧一排容易损坏

在测量阻值和LED 能否发光时候最好断开排线,不要接在JP22上

本来像这种触摸功能,排线拔掉不修也可以。但是苦于有些难搞的客户,功能触摸功能失效也找你麻烦

网友:
这才是干活 感谢分享

网友:
估计拆机完毕 一册好的 ,装上有掉点 一拆机有不掉点了,

网友:
技术很厉害,led灯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个要是老鸟 还好 新的 母思路

网友:
找出它太不易,太小了!

网友:
这是老机器了把 。基本就修NEC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没见过!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很少怀疑到这里,

网友:
还没碰到led短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好贴   就是还没遇到过这 捡钱个故障  看到了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