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的压屏机可以压曲屏和IPAD AIR吗?

楼主(2016-12-04):
谁用过的,告诉一下

网友:
可以。什么型号

网友:
迅维有没有拆曲屏的机器

网友(2017-02-08):
曲屏怎麼壓我也想學一下

网友:
这个不没有使用过

网友A:
迅维也有压屏机了吗?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迅维也有压屏机了吗?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么

很早以前就有了,可以去官方淘宝里就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就有了,可以去官方淘宝里就有

液晶面板换TAB的压屏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面板换TAB的压屏机?

啥意思?什么液晶面板换tab的压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什么液晶面板换tab的压屏机

修过液晶电视的应该都知道吧
TAB COF
你没有听说过吗?

网友:
曲面的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