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车遥控不能。

楼主(2016-12-04):
环奇727控收无法对频,电调一直闪红灯,遥控器是环奇MS TX2CH,供电是八节五号南孚电池,目前电压为10.62伏,发射晶振是TX4AM,晶振标记是CSET T26.995 AM,数字万用表黑笔接负极gnd,红笔分别测得晶振两脚电压是4.37和8.47伏。接收器是环奇27MHZ SR-081 AM  2CH供电是电调过来的稳定5伏电压,实测也是5伏。接收晶振是RX4AM,上面标记是CSET R26.995 AM。晶振两只脚电压分别是2.62和0伏。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晶振肯定坏了?发射晶振有没有坏?

网友:
另外,如果没找到卖26.995频率的晶体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频率的晶体?当然发射和接收同时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晶振肯定坏了?发射晶振有没有坏?

可以先换一下接受晶振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换一下接受晶振试一下吧

还是不行。没买到26.995的接收晶振和发射晶振,买了一对27.0450接收和发射晶振,还是不行。现在的情况是把接收机和遥控器的天线直接连接起来的话,发射晶振不论用原来的26.995还是新买的27.0450,接收晶振装与不装都能对上码。

网友:
莫不是遥控器或者接收机的天线不行?

网友:
也就是说,只要把接收机的天线和遥控器的天线用导线直接相连,装上任意一个发射晶振,接收晶振装与不装都能对上码。如果不装发射晶振都不能对码,两个天线不直接连起来,任何晶振装与不装都不能对码。

网友:
这种现象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遥控距离大大缩短了,在1米以内就能正确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