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用电池不能开机,适配器可以

楼主(2016-12-04):
联想B470e笔记本,集显的,这个主板用适配器正常,充电也正常,但是单独用电池时不开机,发现用适配器或者电池时,5V是正常不变的,但3.3V有变化,插适配器的情况下3.3正常,单用电池时3.3会降到2.9多,51123不输出pgood。不开机,请大神指点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呀

b470e LA470-10250-2_1215.pdf

网友:
怀疑待机  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验下吧

网友:
嗯,今天换个51123好了,原来用电池时是3.3V的上管驱动脚电压高,也就是待机芯片的DRVL2脚输出偏高,芯片不出pg,换芯片后正常了。谢朋友指点。哦对,发错板块了

网友:
反馈不正常

网友:
测条件满足,就换芯片。。。

网友:
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
怀疑的换下就知道是不是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