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LA-7981P,插内存掉电,不断重启已修复,通病

楼主(2016-12-04):
同行拿过来的,说会掉电,没进水,无修过,拆起来打了下各电感阻值,均正常,每次接修电脑都会打值,说不定就会有惊喜,然后再用放大镜看看小电容什么的,没捡到死鱼,测各电感正常,核显无电压,月饼老师说,HM6X以后的主板核显都是跑马之后重新发一组svid信号才会产生的,测内存模块DRAMPG3.3V,内存复位3.3v,vtt0.75v,基准1.5,桥识别内存3.3V,这些电压都是ok的说明内存这部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查核显,cpu电源芯片 10脚  0V  直接飞线,修复

网友:
良机备份,放心使用,显卡-N13M-GE-B-A2和显卡N13M-GE7-B-A1都可以用,已经试过

网友:
,论坛有,这边也发个,兄弟们不用再去搜索了

网友A:
又学了一招,原来不光内存会引起反复重启!

网友A:
这个机子也是有独显的吧?

网友B:
CPU  供电芯片电压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学了一招,原来不光内存会引起反复重启!

是啊,之前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以前这种问题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D:
不错,花那么多时间整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供电芯片电压没有

有,  其余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分享。。。。。。。。

论坛是个好地方,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维修人的福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花那么多时间整理,好

还好, 挣点钱都不容易,做维修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也是有独显的吧?

有的,双显卡,G480还有个版号 小绿版好像

网友:
很想去【迅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之前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以前这种问题都是刷bios好的

谢谢分享,这种机子如果不是有经验一下就没头绪了!

网友:
谢谢了  很好的

网友:
这也可以归纳为缺供电引起的反复重启.

网友F:
19V断线了,这也能段

网友:
失去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认为CPU内部供电不稳定    所以关闭CPU供电导致主板掉电

网友G:
就是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

网友:
不错的大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19V断线了,这也能段

是的 cpu-b+断线

网友:
是啊   180 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没有CPU供电吧?

不是哦   是缺少集显供电

网友(2017-11-05):
让我猜一猜是不是先刷的BIOS之后才找到的问题,第一印象是不是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好贴,轻描淡写顶顶顶顶好好好好好

网友:
缺少一个19v供电引得没有核显电压

网友:
内存复位确定是 3.3 V 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又学习了,楼主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拉的多少v电压过去的

网友:
可以讲解一下10脚是什么用的?应该CPU电压也没有才对啊

网友:
PR929电阻坏了吧找个换了好一点。。。

网友:
学习了,这个可以吖吖     很厉害,还是老师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