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账户锁深度刷机,跳过账户锁

楼主(2016-12-04):
小米线刷老鸟们不在具体说明了,附件下载里面有教程
经过本次刷机经验总结一个难点,就是需要手动制作一要进入深度刷机模式的数据线,为什么说要自己做呢,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时间去淘。反正我是不想等两三天的。如图

这根线怎么做,网上查的
先把线外面的皮剥掉一小段,自己把握,里面四根线,找到绿线和黑线剥落露出丝,我在网上查的教程说是要把绿线与黑线剪断,大可不必,露出丝直接焊个触点开关(不用开关也没事,操作时候把裸露出来的地方短接也可以,为了方便以后可以长期使用,方便些)
手机关机状态下,音量减+开机键进入fastboot模式,然后按开机键关机,当手机黑屏时,长按深度刷机线按钮5秒钟,(自己制作的就接绿线和黑线)然后松开手,这个时候 ,设备管理器里面就能认到9008端口,出现9008端口表示已经成功进入深度刷机模式,然后使用小米刷机工具刷机点刷新,选好资料,再点刷机,就ok

这里面说一个注意事项,进去9008端口以后,一般情况是按小米线刷正常刷机,刷完以后正常开机,连接网络以后还是会有账户锁弹出来,此时关机。再试进入9008(深度刷机模式)复制2步路径,最好是把文件夹名称改一下,避免中文路径报错,几秒钟就完成了,再试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大功告成!!!

你电脑的系统一定得是windows 7 64位(如果不是,自己解决,因为32为会报内存不足)
刷完以后,手机千万不要点系统升级,升级又锁了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8tZ9s 密码:ttcp

网友:
有风险吧!

网友:
成功开机两台,没风险

网友:
查了一下,用这个刷机还是很方便

网友A:
最近我朋友的手机我自己没刷好,拿去售后的,小米售后就是使用的9008直接刷的,淘宝也有购买,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朋友的手机我自己没刷好,拿去售后的,小米售后就是使用的9008直接刷的,淘宝也有购买,挺便宜的

买没有现做快

网友B:
这么强大的技能,只是不能更新系统可惜了

网友:
功能太强大,还没来得及试。小秘已经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大的技能,只是不能更新系统可惜了

你可在官方下载最新线刷固件,再刷2步,理论上是行得通的,有待实践

网友C:
我都是直接用解锁软件解账户锁  省事

网友:
win8能用不?

网友:
非常感谢。指导的方法,去练一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用解锁软件解账户锁  省事

这个类似ID锁都能解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类似ID锁都能解开?

暂时国产的账户锁还没像苹果那样直接锁硬件芯片序列号  所以还是比较好解的

网友:
感谢分享,居然可以这样跳过

网友:
这个好,小米还是留了后门,它的bootload锁就这样解开了。

网友:
安卓ID还是很容易解开的,苹果ID就麻烦了

网友:
这么牛X    小米  估计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