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CI插槽的台式机主板如何检测有没时钟信号? 带PCI的可以测B16

楼主(2016-12-04):
没有PCI插槽的台式机主板如何检测有没时钟信号?
带PCI的可以测B16
我用一块华擎AM2主板亲自测试,B16有1.6V
不装显卡,显卡A13,A14为0V
装显卡A13.A14为0.4V,装内存内存52脚时钟为0.4V,求大神指点

网友:
证明实际上不装显卡,显卡插槽上没有时钟电压
如果不装显卡,能测出时钟信号吗???

网友:
能通过测内存插槽判断吗?》 会不会有些主板,不装内存,内存也没时钟?

网友:
PCIE插槽上面也有时钟信号测量点的啊

网友:
不带PCI的板可以测量PCIE插槽

网友:
PCIE 上  或者CPU假负载上

网友:
有的主板PCIE要装上显卡才有时钟,最好是测X1   的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