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M5110主板进水,小白求助维修方案

楼主(2016-12-04):
老DELL本子AMD的APU,今天被孩子打翻水杯进水导致笔记本无法开机,逐拆机清理水迹。随后再开机试试发现装上键盘无法开机,去掉键盘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清理发现位于主板居中位置的两个黑色四方块的八角小零件烧了,主板那里标注PU4303和PU4207。另外PR4002这个零件是之前挤压导致短路打铁烧毁了一部分,但是平时使用没有发现异样,只是借这次损坏一起求助广大高人看看怎么回事儿,影响不影响,感谢各位了!

网友:
换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啊 慢慢清洗下

网友:
恐怕看到的都不高兴回答

网友:
不是键盘坏了啊,键盘没问题,是主板上应该那2个烧坏的零件导致的,如果笔记本正在运行,这个时候接上键盘就直接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元件掉了也不影响, 先用着吧,坏了再收钱~~

现在想用不能接键盘怎么用啊?这2个小芯片就没有替代的吗?换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看着像是场效应管,有一面是4的脚的互相都通是d极,另一测的3个脚通是s极,剩下的一个是g级,测s和d极通部通,如果通了显示是0就击穿了,买俩个同型号的换上就行了,用850风枪加热吹下坏的,换上好的,实在没把握去电脑城给维修师傅来帮你焊上

网友B:
一般的n沟道的多一些,保护隔离电路会有p沟道的。另外键盘进水,坏的可能性大一些,最好买个新的换上,淘宝就有。。
按笔记本型号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n沟道的多一些,保护隔离电路会有p沟道的。另外键盘进水,坏的可能性大一些,最好买个新的换上,淘宝 ...

不是啊,是已经烧毁了主板2个黑色的零件,换个键盘还烧啊

网友C:
装键盘可以触发吗

网友:
PU4303和PU4207这是PWM上下管,楼主应该是新手吧,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他们应该并没有坏,如果坏了会导致开不了机,你这种情况多半键盘短路,键盘属于开机芯片IO管理,更换键盘前可以用酒精用牙刷擦洗主板键盘接口,和进水腐蚀的地方,最好烤板,可保证长期使用

网友D:
楼主一看就是新手吧,首先说一点,那个PR4002应该是隔保电路出来的一个检流电阻,那个不能与外壳相连,建议用透明胶粘一下绝缘,不然19V搞不好直接接地大短路,另外PU4303和PU4207这两个因该是内存供电或者其他二级供电mos上下管,我可以很负责告诉你,它们并没有坏。如果坏了。直接导致不开机(点不亮),你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键盘短路。键盘管理的芯片是KBC就是开机芯片IO,仔细想想我说的吧,不要走了弯路把问题搞大,进水的机器建议先烤板,腐蚀的地方一定要清洗干净,这样可保长期使用。

网友:
两个场管,换掉就是,最好是送修

网友:
都说了  先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场效应管,有一面是4的脚的互相都通是d极,另一测的3个脚通是s极,剩下的一个是g级,测s和d极通部 ...

感谢!应该不会伤到键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键盘可以触发吗

装键盘无法开机,就不通电,如果去掉键盘正常开机进系统。不过这时候如果把键盘接上电脑立马自动掉电。

网友:
直接换键盘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看就是新手吧,首先说一点,那个PR4002应该是隔保电路出来的一个检流电阻,那个不能与外壳相连,建议 ...

那么照您和楼上师傅的意见还是清理水迹,拷板,然后换个新键盘应该就可以了对吧?能不维修就尽量不动主板上的零件?确实不接键盘一切正常,除了键盘不能用。由于照片角度问题,没有拍出来那2个黑色芯片从旁边有漏出焊锡,而且有小缝隙,应该是烧的有些变形了,里面镂空了。也许还能用并没有坏,只是键盘被搞坏了。

网友:
换键盘呗 想那些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