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410开机 到0.2A 掉电 自动重启,无CPU和显卡电,有通病吗?

楼主(2016-12-04):
联想 U410开机 到0.2A 掉电(白色指示灯一闪 一秒就灭) 自动重启,无CPU和显卡电,CPU供电IC 7脚VR_ON 有1.1V  ,有通病吗?
待机有3 5 V   触发时 有 PL6(0.9v vgpu_CORE), PL7(1.05V), PL8(vccsa 0.9V), PL14(1.5VSUS) 均有电,  PL11 PL12 PL13 (CPU供电集显供电)均无电。

充电电压电池端有8.1V 正常的吗?单独量电池有7.1V 插上适配器充电时 供电电感PL15有点烫。。

网友:
通病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查看工作条件啊

网友:
从二代开始不出cpu供电的因素太多都不好修

网友A:
slp_s3有吗,vcore电压有吗,还有cpu后大电容爱引起掉电

网友:
供电开启信号1.1v是正常的??回去查它一下呗

网友:
cpu供电的因素太多都不好修

网友B:
显卡供电是不是SLP-S3#控制的,是就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C:
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BIOS管的太宽了

网友:
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是不是SLP-S3#控制的,是就看看显卡供电

PL6(0.9v vgpu_CORE) 这个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BIOS管的太宽了

刷了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有吗,vcore电压有吗,还有cpu后大电容爱引起掉电

CPU无供电啊 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