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示波器有背光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6-12-04):
TDS示波器有背光无显示
细看是有显示的只是很淡,看不明显,查资料问题应该出在屏的灰度调节电路上。
屏的接口定义

单测主板电压正常,信号也正常。
测量屏电路发现是其中一个电容有问题,标的是3.3  25F 这个电容坏掉。

更换后正常显示
更换后图

电源板

主板

修好后的屏幕

最后在来个亮机图

如果感觉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踊跃的加分哈,谢谢

网友:
意思是换得电容?

网友:
楼主是高手,示波器也能修..............

网友:
其实会修笔记本电路的,其他什么板都能搞

网友:
老机又焕发活力

网友:
都是神仙的级别。

网友A:
换个电解电容,这么大个,能安进f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解电容,这么大个,能安进f去吗

能装进去,因为那里的电压是24V的,普通的胆电容没那么高的耐压值

网友:
液晶屏灰度问题与vee负压有关

网友(2017-01-04):
灰度调节的电容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