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6-12-04):
前两天接收一个笔记本,,客户描述说不开机。。
点亮以后发现是暗屏。。初步判断是指示灯板坏了。。
拆开显示器测量指示板。   保险没烧,,亮度调节正常,,19V电压也有,显示灯都是正常的。。难道是灯管坏了?。或是屏的问题?

屏幕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就没拆机。T400这本子拆开太麻烦了,你们懂的。
等了两天屏幕到了,装上测试。。丫的,还是暗屏啊!~~真是主板问题么?。。这个闲麻烦也得拆开了,。。
拆开后量了个个阻值电压都正常,,瞬间懵逼,。。
难道是屏线的原因么,屏线检查,外观完好,无破损,用万用表每一个角都量了一遍,发现有一个脚不通,怀疑是断线了,,犹豫没有屏线图纸,也不敢确定,,,于是飞了一根线过去,,点亮了,,。
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联想T400暗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698-1.html

网友:
下次发屏跟店主要一根屏线

网友:
T400 R400 屏线相对爱出问题 修的多可以备上一根了

网友:
楼主有点粗心,修笔记本电脑就得细心,考虑全面

网友:
ibm的好几款屏易断线,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这机器,屏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报的换屏的价格 呵呵

网友:
修过,在迅维基地一个同学买的就是这款,也是出现这种毛病。解决啦。

网友:
屏线也算通病了,现在修机先迅维查

网友:
t400 这几个机子基本拆了都会出现屏显不正常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屏线不小心给刮伤或者割断

网友:
有19v,亮度调节。那么断线的是en吧

网友:
这本  真心难拆 难装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好久不见了啊屏线坏的一般别机器上面不常见。

网友:
屏线易断线,算是通病吧

网友:
报换屏的价格真兼到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幕断线  蓝牙短路都会暗屏

网友:
学到了,多要个屏线

网友:
这种屏线很容易坏,一般指示灯不亮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换屏线稳定些吧。。这个不是长久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容易出现问题暗屏,,,

网友:
前不久刚遇到个,客户还没来拿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判断是屏问题才会订屏

网友:
飞根线就好了,比换屏好爽一百倍

网友:
哥哥你真牛,线路都没量,就订屏了。

网友:
指示灯不亮,暗屏检屏线

网友:
哈哈,楼主明明可以一根屏线修出换屏的价钱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是比较爱坏

网友:
呵呵!大神啊~我还是小白一个

网友:
楼主好牛  这个应该有图纸吧

网友:
突然发现楼主烙铁技术不错

网友:
这种机器碰到太多了

网友:
t400的屏线特别容易坏

网友:
遇到过这款机器屏线断的。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哎哟  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 IBM的少了

网友:
指示灯不亮看吓是不是主板屏线借口的保险

网友:
有耐心  要我直接换 了

网友:
我也是醉了  这屏线一般接的好

网友:
这机器蓝牙屏线都容易坏引起屏暗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换屏。然后拆主板测量。如果主板没问题。。那就是屏线了。。这个机器屏线坏的挺多。

网友:
这个机器的屏线就爱断

网友:
修了很多年的机器了

网友:
多谢分享 看了你贴之后  果断订根屏线

网友:
应该在多订一根

网友:
过程有哪么复杂么,灯管不是可以用试灯高压条试么,这个机器屏是屏线180度折过来哪个位置折断了,肉眼能看见折得有点白白的

网友:
这个要有耐心才行,还要绝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