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8XM-DS2主板CPU供电电压正常吗?(附图纸)

楼主(2016-12-04):
电脑卖场送来一个板子,客户拿来时是好的,换了个CPU散热器后就点不亮了,让我修一下。卖场已经测试过CPU是好的。经测试无复位,CPU无供电。仔细检查周边电路,发现PWM芯片旁一个芝麻电阻或电容被磕掉了。
到迅维网下到了图纸,位置图因为权限不够没下。根据周边器件,把这个元件推算了出来,是DR30这个电阻,4.12K。

我搜了几个电路图,都没有4.12k这种电阻,就考虑并电阻。拿计算器算了下,7k+10k电阻正好接近阻值。平时收集芝麻电阻的好处终于用到了,不然临时找电阻会找死人的。
把电阻焊好,就点亮了。测得电压分别如图示。

我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是正常的,电路图里也没写。所以请大家给看看。
CPU是A10-5800k的,设计热功率是100瓦。点了一会儿,场管和电感有点热,温度是可以接受的。只是想把CPU电压的正常值给确定下来。

论坛里的这个图纸真心不好搜到,所以我再放一份。

网友:
并联怎么算值啊,不懂,r1是10k欧,r2是49.9k欧,r总是等于8.33吗

网友:
这个还没有接触到

网友:
并联电阻阻值的计算公式为:1/R并=1/R1+1/R2+1/R3+...1/Rn
即:R并=R1*R2/(R1+R2)

网友A:
这个主板可以把DR30跟DR28换成一样的电阻就行了。8.2K~4.2K之间。

zpz

网友B:
楼主还有收集电阻的习惯啊   温度可以接受的话 一般我是不管的

zp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收集电阻的习惯啊   温度可以接受的话 一般我是不管的

贴片电容也收集过……只是很少用到就是了。现在的电路都是芝麻电阻,没有阻值标识。我就拆一大堆电阻,然后分阻值存放,用的时候从里面挑就行了。
关键是我想知道电压应该是多少,或者怎么从电路图里看Vcore应该是多少呢,也许是我不会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可以把DR30跟DR28换成一样的电阻就行了。8.2K~4.2K之间。

为什么两个电阻阻值一样就可以,兄台能否给答疑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也收集过……只是很少用到就是了。现在的电路都是芝麻电阻,没有阻值标识。我就拆一大堆电阻,然 ...

在电路图里面 cpu供电的图纸部分  不起眼的地方 应该有标 vid什么状态出什么电压的

网友:
是反馈电阻?这板太新

网友:
收集电阻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这个电阻真的难找的

网友:
是不是把升压电容搞掉了

网友:
找片上这个CPU的板测一下对比就行

网友:
这种傻得的卖家!就会这样

网友:
叠加电阻,温度多试,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下,主板如果在压力的情况下在正常范围,就可以不用考虑。修亮是目的。而且主板利润小,不必要考虑这么多。修亮就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两个电阻阻值一样就可以,兄台能否给答疑解惑一下?谢谢!

从图纸上面来看44脚FB_NB,是由NB_VCCSENSE经过DR30,DR28分压得来。不知道分析对不对。

网友:
下了份图纸,也算做储备吧

网友:
不错的我就没有收集电阻的习惯要像你学习啊

网友:
下了份图纸,谢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收集电阻是好习惯。

网友:
找电阻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