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思路 Z68P无CPU供电

楼主(2016-12-04):
症状: 开机触发秒掉电 自动再触发一直循环,
   目前自查 无CPU VCORE电压,强制上电也不行;内存供电全有,桥供电 总线供电也有,
   然后查到IT8728F 电压如下 :
      67脚VCore                   1.9v
      66脚3VSB                    3.3V
      106  PANSWHA/GP43    3.3V无变化
      107  PSON#G44           5v
      127  +12V                   2.98v
      126  +5V                     2.98
      68    LRESET#             3.3v (风扇长转出电压)
      49    PWRGD2_50ms    3.3v  (风扇长转出电压)
      63    PWRGD1_30ms    3.3v   (风扇长转出电压)
那么我感觉 127脚 126脚电压是不是不正常,63脚的电压30ms信号是比49脚先发出信号吗?63脚的电压没出来就是就是这个脚前面的时序出问题了吗?求指点下。谢谢  ,我对这个主板的时序有点模糊不清,都是按照H61主板参考的。

网友A:
127脚是12v的检测脚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h61我只会刷bios 难修啊

网友B:
查CPU的供电管理芯片有没有满足条件,如果芯片没有满足条件,自然不会输出CPU_CORE,那么自然不会发出VRMPWRGD给桥,桥收不到VRMPWRGD,就会触发掉电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CPU的供电管理芯片有没有满足条件,如果芯片没有满足条件,自然不会输出CPU_CORE,那么自然不会发出VRMPWR ...

6364条件满足,而且我也跟换过63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7脚是12v的检测脚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我还以为真的要12v呢,谢谢

网友:
先查条件在说。。。条件不满足不会出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364条件满足,而且我也跟换过6364

条件满足就多换几个,注意下周边有无掉件。

网友:
感觉方向错了

网友:
最好看一下时序吧!

网友D: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先??EN开启信号有没有啊,,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E:
你63脚出电压力吗,那个是桥的PWROK哦,不出的话bios都没读坑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63脚出电压力吗,那个是桥的PWROK哦,不出的话bios都没读坑定掉电

63脚是桥的,学习了。63脚风扇秒掉不出电压,风扇2秒掉出3.3v电压。平均掉3次出一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先??EN开启信号有没有啊,,供电有没有啊??

EN_VTT 1v,   EN_PWR_OVP:1V   VCC:5V
都正常啊

网友:
根据版主提供的时序:内存供电→VCC1_05PCH→VCC1_05ME→VCC1_8PCH→CPUVTT→VTTPG→VCCSA_REF→VCCSA→ATXPG→APWROK→DRAMPWROK→CPUPWROK→SVID→SVALERT→VCORE→VR_RDY→PCH_VRMPWRGD→PLTRST→声卡复位→集显供电。      查到 CPUPWROK 无电压,查到Q61 的3脚 风扇平均转4次出一次0.9V-1V的电压。2脚有4.98V到0.2v拉低动作,这是什么情况,上假负载 也是没有CPUWROK

网友:
开启和和供电芯片条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