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s主板pp_vcc_main短路,加电1V左右电流达到最大,但主板并不发热

楼主(2016-12-04):
6s主板pp_vcc_main短路,加电1V左右电流达到最大,但主板并不发热。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  不能不发热吧   不要用手摸  熏松香上去

网友:
只有熏香查找短路点的办法比较快捷!~

网友:
这种芯片内部焊盘短路一般不发热。

网友:
把松香点上去看一下是否发热

网友:
对 可能是内部板层短路  或者有锡球在电容电阻边上引起短路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下

网友:
这样好像直接电池扣短了一样

网友:
俺也有一台。解决了么?

网友:
对地完全短路没办法烧出来

网友:
我有两台也没有搞定,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呢,期待有人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