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6-12-04):
本人修一台DELL 14r 5437 12314-1笔记本主板,故障现象为待机电流0.05A,并且不触发,第一次维修拆机检查,突然电流变小为15M左右,并且能开机了,遂让顾客拿回去用用,因为这故障比较隐秘难修。

第二天,顾客又拿过来,为同样的故障,这次拆开,量了公共点电压为17。48V,但3V5V待机电压没有,打值发现3V电压点接近0,短路了,想想这应好修,马上将3。3V输出端与后面断开,打值,正常了。通电测待机电压,5V与3.3V都正常。然后断开19V电压,把稳压电源的电压调整为1V,连接一对导线接在3.3V断开点的后端,即负载端,准备烧机摸温度高的元件,心想肯定是哪个电容j击穿短路了,然而奇怪的事发生了,电压从1V一直升到2V电流从800多MA一直升到3.6A,整个板子没有一个元件特别烫手,只有pch因为加了点电压,有温热,找不到发热元件,按理这样好几W的功耗,故障元件应很热了。 这样,我目前查不出短路的地方,在此特别请教本坛的师傅,我的查修方法对不对?应该怎么入手,给条思路,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是不会修

网友:
把主板放电完后才能去测对地值,你的公共点电压明显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哦

网友:
倒是两条导线热了,怀疑是线路板层间短路

网友:
公共点是不是偏低呢?

网友:
电压都吃到导线上去了,现在电流3.8A,pch微热,整个板没有烫手的地方,怎么查短路点?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桥芯片都好的 因为能开机,待机电路  或电源不好,不开机时候,热风吹下看

网友:
碰到几个了都是三合一u短的,前段时间修一个3437也是u短的,图纸点位我都上传了,应该和这个一样图纸

网友:
楼主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现在正在纠结呢 如果南桥坏了 就不用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