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桥待机就两个?

楼主(2016-12-05):
一块amd单桥am3不触发,wid83627触发针脚有3v电压,就是没有跳变,对amd时序很模糊,单桥和双桥待机都只有两个电压3.3和1.2的待机条件嘛?vccrtc裸版针脚电压不够3v这个会影响开机嘛?没图不知道跑哪里了,

网友A:
意思是开关针处3.3都不跳?   不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开关针处3.3都不跳?   不可能吧

对啊,就是没有跳变尼,跑开关脚都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就是没有跳变尼,跑开关脚都不通,

都不通  断线了呗  飞线啊

网友:
AMD修的不多,待机只知道一个3.3V待机和一个1.2V

网友:
测量IO上的各个触发脚位看有没有电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