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C33主板 过热保护后 00不跑码了 查哪里

楼主(2016-12-05):
V星P41-C33   又MS7610  原先能开机显示的  我上了CPU  没放散热风扇 开机测试各路电压 差不多1分钟吧 自己断电了 应该是没放风扇过热保护了 再接着开机 就00不跑码了  该查哪里  查温度反馈电路吗 求指导 谢谢啦  换了CPU也没用  主板给烧坏了

网友:
装U不装风扇,等冷却了行不行?

网友:
今天在试一下估计就好了,我在单位用的电脑就是这样,看电影时间长了直接掉电了,在也开不了机,拿个小风扇吹一下,走一圈回来就好了

网友:
过热保护吧,多等一会,看能不能行

网友A:
楼主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修好了吗。。。。

没有  还在查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都正常的话是不是BIOS问题,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想明白咋回事。

网友B:
热坏的 就给他降降温先  不行的话 就简单的先来  放电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坏的 就给他降降温先  不行的话 就简单的先来  放电  刷BIOS

我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放电试试看啊

网友:
修好了吗,坏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OJDSKHFIHDUXCHKSF
DSHFSLHD

打些字母干麻

网友:
CPU电源芯片有没有烧坏了啊?不防查一查。

网友:
只能先从放电、BIOS下手,再查查各大供电,这问题

网友:
楼主主板修好了吗?

网友:
CPU  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