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读出故障硬盘里的资料?

楼主(2016-12-05):
今天电脑开机后非常慢,一会就蓝屏,开始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更换后还是一样,后来找来一块好硬盘重新安装系统后正常,将故障硬盘挂在电脑里开机后进BIOS能够识别,进入系统后找不到盘,而且开机非常的慢,电脑里有很多的程序资料,正等着用,坏的真不是时候,哪位有好的办法能够找回?在线求助。
现在用原来的故障硬盘,直接进入不了系统了,之前还能进入系统只是比较慢,过一会蓝屏,现在是直接进入不了了,硬盘也没有异响,也能感觉到在转,是WD的1T盘子,还在保内。

网友:
数据恢复吧,

网友:
PE进不去就数据恢复

网友:
硬盘有重要数据,新手不可擅自尝试,否则越修越坏,化点钱数据恢复吧。不过话说过来,硬盘的坏有多种类型,如果仅仅是分区表出错(判断你的盘可能是分区表或有坏道,可用MHDD检测),用DISKGEN修下,如果是坏道或固件坏,送修是唯一选择。。。

网友:
不同的硬盘,有厂家的软件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

网友:
全盘镜像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