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H显示器怪病

楼主(2016-12-05):
HP W2207H显示器通电后第一次开机正常,用开关键关键再开机,指示灯亮,无显示,也关不了机。必须插拔电源线一次,才能开机。开机后,如果用开关键关机,再开机,指示灯亮,无显示,关不了机。主板1.8,,33,2.5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导。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先清空 24资料 不行的话再刷程序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忘记怎么修理好的,好像是供电1117稳压 记得当时也是整不明白。

网友:
还是认真看看驱动板上的供电吧

网友:
跟着看看混下经验学习 以后也好修

网友:
遇到奇怪毛病,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该显示器集成了USB、HD-TV、音频输出等功能,两个晶振,三个存储芯片,不知该刷哪一个?

网友:
刷程序排除先把

网友:
程序或者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24C16按键问题就找24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