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20A不触发捡漏 后来查了下好像是个通病

楼主(2016-12-05):
先声明,我是个菜鸟,大神可不看,前天一个客户来拿一个笔记本说电源接口坏,按开关没反应 ,(想想跟接口也没关系)拿出来一看,接口完好,是个老机子还是个翻新的机子(有些翻新机型号不一定对的上,配件都没的配,图纸也不一定好找) 怕折腾半天白搞就跟客户说这机子没有维修价值。客户执意要修,就先跟客户报了200元。留机打发走客户,上可调电源有电流跳,归零,没待机,拆机看了再说吧,希望别白折腾。主板拆出来后,再试了一次有待机了,按开关触发了,装回去后试了N次也没问题了,我擦,这是捡漏吗。通知客户来取,那天客户刚好没时间来,第二天到店后又试了试,白高兴了,又出现问题了。接着拆机 ,这回拆出来不行了,测公共点有电压,但没5V和3V,想着昨天发生的事应该是哪接触不良,于是一个个加焊测试,加焊电感旁边的电容后好了,怕再出问题直接换掉了。昨天试了一天没问题,今天再测试也没问题了。

网友:
建议一直放电视测试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老机器了,毛病会多一些。

网友A:
                    是什么电容呀   这种老本可能使电池原因 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B:
待机电容吗  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容呀   这种老本可能使电池原因 放下电就好了

3V5V电感旁边的电容   紧挨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容吗  说清楚?

3V5V电感旁边的电容   紧挨着的

网友C:
这机器 维修数量不多 NEC 且是老机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维修数量不多 NEC 且是老机器了……

客户 出200块钱修啊,, 这个是很关键 ,机器老不老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 出200块钱修啊,, 这个是很关键 ,机器老不老不重要

对  只要肯出价  通修……

网友:
这价钱。。我修3代的U都收不到 。。

网友:
是3,5V 后面的电容滤波不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