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保护隔离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05):
手头有一片dell主板 版号 DOE40-HSW   这种电路设计舍弃 了原来的保护隔离电路,采用一种BQ24717的芯片。
  主板问题:待机0。05,不触发。估计是有短路。
  经测量
   20脚VCC19v   regn 6v  cell 3.6v  acok 3.2v  sda 3.2v scl 3.2v        dacbaout 17.13
    有点奇怪的是表笔测到ACDET时2.5V伴随BQ24717有吱吱声,电流从0.01 0.03这样变化。
   测量各大电感不短路,3V5V还都正常。
   诸位高手帮小弟分析下这种设计,看我哪里忽略了。感谢

网友:
为什么不去查ec南桥?明明保护隔离已经过了

网友A:
待机正常说明保护隔离已经过了 主供电是由bq717产生的 按不触发维修思路维修吧

网友:
这个去测后级电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正常说明保护隔离已经过了 主供电是由bq717产生的 按不触发维修思路维修吧

待机正常?难道公共点17.13V也是正常的,电流是自动触发到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正常?难道公共点17.13V也是正常的,电流是自动触发到0.05?

17.13也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不触发 查触发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正常?难道公共点17.13V也是正常的,电流是自动触发到0.05?

17v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C:
17v是不正常的  继续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v是不正常的  继续查保护隔离吧

那我是忽略的哪里呢,大哥,帮我分析下呗

网友D:
遇到过这种故障 待机太高 建议你现在摸摸  cpu和桥是不是很烫   估计是它们坏了

网友:
之前有遇到DELL的 B+ 13.5V 也是正常的  有待机查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这种故障 待机太高 建议你现在摸摸  cpu和桥是不是很烫   估计是它们坏了

你说的太片面了

网友E:
保隔条件你说都正常,那就查看触发条件。另外你去掉电池单用适配看看能不能触发。或许是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隔条件你说都正常,那就查看触发条件。另外你去掉电池单用适配看看能不能触发。或许是充电电路故障。

大哥,能说具体点吗。帮我分析电路,不是分析故障

网友:
这是混合供电的,公共点17v正常。待机0.05偏高,由这量入手。

网友:
说的 不太明白   前后矛盾。acdet既然不对   就过不了隔离,但是又有待机。你确定自己没有量错?

网友:
应该是不触发吧

网友:
用波波测吧,有时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
17.3是因为根据电池的芯数决定公共点电压的即充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