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L502X循环一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6-12-05):
机型ELL XPS L502X
故障:剧客户形容掉到地上摔了一下 就不开机了 开机循环一声报警
过程:拆机发现很长时间以前机器进过水  但客户很确定是摔过后不开机的  第一反应可能是桥摔虚焊  但一声报警一般都是bios或者屏线未插造成的  cmos电池处有进水腐蚀   感觉不像是摔出来的  先不管客户怎么说 先按进水处理 简单排查下排线 电池等接着刷bios  但接连刷入两个bios都报效验错误 果断在其它机器找个bios换上  正常  开机收钱      有时候还是不能太听客户描述  容易被客户绕沟里去  相信自己 不然这机器又少不了焊桥等等弯路

网友A:
以前刷BIOS遇到效验错误就没在意过,装机器上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刷BIOS遇到效验错误就没在意过,装机器上也可以用

这个机器bios放上试过两次不开机   效验错误有很多原因 它这个是bios自己本身损坏 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B:
临沂老乡 帮顶  临沂生意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临沂老乡 帮顶  临沂生意好吗

还可以吧   一天到晚闲不下来 我在百脑汇

网友:
嘿嘿,不要被客户带到沟里去,要根据自己看到的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