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GH

楼主(2016-12-05):
V星MS-16GH  版号MS-16GH1 VER  1.0  掉电0.2-0.0  可以再次触发  量了其它电压瞬间都出来CPU也出来了,N15-GT-A2   I5 CPU  BIOS 刷过,没有图纸  请问大师 怎么修法   南桥换了

网友(2019-11-14):
这个机没图纸难搞  找个差不多参考一下

网友(2020-01-12):
这个主板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2020-03-18):
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我正好有一台,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本来打算换南桥,看你这样一说,省下了。

网友:
我去下载个BIOS试试看如何 先,

网友(2021-06-20):
这般容易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