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22系列的屏通病

楼主(2016-12-05):
刷主板程序即可,已修好n台

网友A:
屏显示什么故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显示什么故障呀

不亮屏,刷主板blos就ok

网友B:
怎么不把程序分享出来,最好配亮机图最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把程序分享出来,最好配亮机图最好啦。

现在没有屏给我修啊!!程序是网上找的,百度就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有屏给我修啊!!程序是网上找的,百度就有的

哦哦。一般都在坛子里面找,也不上百度找的。下次遇到最好分享出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一般都在坛子里面找,也不上百度找的。下次遇到最好分享出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好的  一定

网友:
一般都是开机显示无信号

网友:
可以给出正确的bios

网友:
BIOS  发出来啊,哥哥

网友:
你说的是显示器吧

网友:
我 还以为你修屏幕 呢

网友:
保存下来了么,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