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小绿灯不亮 不开机

楼主(2016-12-05):
a1278 小绿灯不亮 不开机。用户说,很长时间没有使用,开不了机了。这个机器进水的很多,拆开看,没有明显进水痕迹,板上有16v电压,没有3.42v  在3.42v电路边上有一470电阻一边有16v,另一端1.2v 。应该有问题,附近焊盘发黑,加焊油处理,测量电阻两端已经不通了,找到一220电阻换上。小绿灯亮了,亮机了。故障原因还是进水,水量不大,没有白色腐蚀痕迹(电解产生的)。时间长表面氧化发黑。

网友:
应该进水不多 故障单一 相对好修 加分了

网友:
苹果机器能够修好  一台顶普通的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