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显示器改高压板求助

楼主(2016-12-05):
今天接手一台微软之星的显示器,型号是E2206RS通电不亮,确定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想改一个通用的LED高压条,主板上没有标明接口,不知道怎么改,我想问一下师傅们,有人说通过开关按键可以找到ON/OFF不知道怎么找,有人知道吗,给讲讲

网友A:
没有标明,也能自己找到,就那几根线

网友:
下面是 这个板子的图片

网友:
这个是背面的图片,希望大家给个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明,也能自己找到,就那几根线

大哥看一下板子的照片再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看一下板子的照片再说好吗

控制开启信号:找从这个主IC到原来LED升压IC之间的一个信号,用万用表慢慢找,应当能找到,

网友:
这种一体板不太好找 把开启接屏供电

网友:
不过你这正面与反面的图都不是很清楚,,走线看不清

网友:
通过开关按键来代替ON/OFF。这个效果不好,会有瞬间白屏现象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去屏LED那边不知道怎么接,还是在驱动板这边的供电和开机讯号接口不知道?我看了图片这是普通定义的板啊?要查开关讯号,一般在升压部分,会有一个三极管,连接的线就是on/off ,或者通电开关机会有电压。最好不要在屏供电取电压,因为有时会闪一下,背光不同步。

网友:
的确就那几根线,实在找不到就取LED灯的绿灯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去屏LED那边不知道怎么接,还是在驱动板这边的供电和开机讯号接口不知道?我看了图片这是普通定 ...

从电源板到高压板的定义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板到高压板的定义不知道

还没搞定吗?这种一体板没有标明定义啊,不然你拍一张高清图片给我我告诉你好了,升压板部分的图片

网友:
升压部分就一个小的三极管,你测一下那个叫开机有5v关机就没电压,你的图片放大看不清楚模糊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   没啥特殊的线   供电  和地接好      开启信号   剩下的脚位  一个一个试  不就完了  剩下的也就开启和ADJ了  接错也没事

网友:
按开关3.3V在的男鬼脚位就是了

网友:
ON/OFF没有标明可以慢慢找,找驱动板接口几根线找

网友:
不行就把开关系统引过去吧

网友:
本来就接三根线,先排除供电线,接地线,其他直接一根一根焊上去测试,线不多,几分钟就搞定啦。

网友:
ON/OFF  主板上不都有标明的吗,难道你板没有标吗

网友D:
从驱动板到升压条就几根线,然后按开关,测量电压变化,就能找到开启。
按开关的时候测量电源板到驱动板的几根线都没都电压变化
详情

网友:
看板上有标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驱动板到升压条就几根线,然后按开关,测量电压变化,就能找到开启。
按开关的时候测量电源板到驱动板的几根线都没都电压变化

网友:
先查led控制芯片的阵脚定义你就会发现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找吧 就那么几根线

网友:
你先把5v和12v供电,地,排除。一般开启电压在3.3到5v,你机子开机看哪个电压这个。然后关机,电压变0的就是开启。一般亮度调节的电压关机和开机都有。一般也是3.3v左右。

网友:
按开关一个个试啊,先把供电和底线接好

网友:
开机瞬间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