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艰难维修

楼主(2016-12-05):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艰难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描述:屏幕背光灯不亮

  维修过程:

  客户的一台iPhone6,起初的故障是屏幕背光灯不亮,很明显的背光灯升压管坏,换了就可以了,但因为这个小芯片在CPU旁边,由于手工不好的维修工拆成了这个样子。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1

  焊盘几乎全部损毁,再也无法安装IC,能掉的点全部掉光,打的绿油尝试了补救,但也没有用。

  拿到手后,设定好维修思路,首先清理战场,发现焊盘上还有三个点存在,把破损的焊盘打上黄油固化(注意:不是绿油)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2

  用刀片轻轻划开破损的焊盘边缘还残留的引线,然后飞线打圈做点出来,焊盘上没有的点,我们从外面引线进来。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3

  还有一个点同样是CPU和背面主电源的,先把背面触摸IC拆掉,有一个测试点介于CPU和主电源直接半裸露,划开它做引线,飞线到正面焊盘上。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4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5

  至此,所有的点飞线完毕,测量阻值完全正常!有一个点和上图不一样是因为上图飞线完毕后测量阻值不通,然后又从外部线路飞线进来。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6

  安装背光升压管。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7

  加电开机。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8

  熟悉的画面又回来了!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9

iPhone6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 图10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手机屏幕不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6124-1.html

网友:
好牛逼,赞一个

网友:
这手工真是不错

网友:
飞了4根线,比较费时间吧,手工不错

网友:
这个贴子在哪看过

网友:
焊这个管子的时候    CPU要做好防护的吧  离得太近了

网友:
手工不错哦,飞了九根线

网友A:
这还叫手工不好啊- -?这手工佩服佩服

网友:
0确实 这个背光修的很耗时耗力

网友:
眼神不好的  就不要飞线了  飞多少得废多少   还是发基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叫手工不好啊- -?这手工佩服佩服

他说的手工不好是别人

网友:
真不错哦,太牛了,请问那是什么黄油啊,用来绝缘的吗

网友:
能起死回生说明很不错,灯控不难拆,别怕他,越怕它越死

网友:
上次我修这个也翘了一个点还好直接外部飞过来

网友:
佩服,这个飞线的功夫和耐心,细心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能说下,黄油是什么吗,

网友:
怎么干绝世进水的节奏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手工不错,正在学飞线,黄油比绿油好吗?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黄油和绿油油什么区别吗?黄油是软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