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2012款 820-3209-a

楼主(2016-12-05):
同行拿过来说不能充电,充一晚上都不行,接可调电源电源口灯绿灯马上变橙色,电流0.02a完全不上不去电流。拆机没有进水和维修痕迹,就电源小板通主板的电源线接口被焊接过,估计同行以为是那条线松动。电源口橙色等要不就在充电要么就是保护呢,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接电源,公共点没电压,测量公共点阻值0Ω,短路,再测保险开路, 取下保险测量是后面短路。
平常用的烧机法不灵,电压1v 电流5a烧呢半分钟,cpu的后面旁边有轻微发热,平常机器早就烫手呢,断电 测量那一片的电容全短路,用放大镜去看,发现有一个电容有很轻微的一点裂痕,上热风枪拆掉,打阻值,正常呢主板还热阻值160, 换上保险上电,刷刷的电流上去呢0.5-0.65-0.85-0.5几亮机呢,装机完开机到密码界面发现电源是可以用,但是不充电,接口灯不亮呢。
再拆机发现单独主板和电源接口小板接电池是可以充电的,装上壳就不行呢,反复测试几次发现把电源接口小板取下不装上用手拿着就可以充电,电源灯正常亮,装上就不亮灯呢,奇怪呢一开始还可以亮灯的,找图纸测量SYS_ONEWIRE信号在装上电源小板的时候就只有0.55v 用手拿着就有2.8v,但是不上电打阻值装上和不装上都是650多Ω,跑线路量到SYS_ONEWIRE就是电源小板正方着的追下面一脚如图,这个信号就经过一个五脚芯片中间有电容二极管直接到电源接口的。问呢tb最便宜的一个拆机小板45大洋,不贵成本能接受,打算买一个回来(在坛子看到有大神也是这样可以开机但是接口不亮灯不能充电换和电源小板就可以呢)。始终感觉不爽,又少赚几十块,看没几个零件,第一个就把那个二极管拆掉,上电绿灯亮呢,马上橙色亮,原来是那个小家伙搞鬼,不过想想也奇怪,取下来不装就正常,装上就不行,拆掉也能用呢。

网友:
哈哈,苹果机不好检钱哦

网友:
哈哈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大概2年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板子装壳里面就不充电, 拿手上就充电, 搞了好几天搞不出来, 后来给退了, 楼主的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
学习修苹果机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小兄弟,技术 不错。

网友:
你遇到了两个常见的故障

网友:
大版小板都坏了 也是不容易啊  我还以为捡个电容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