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6-12-05):
TA9687GN去保护方法
今天接到一台NOC显示器,亮一下就暗了,测灯管坏了一个,于是决定去保护,高压芯片TA9687GN 把12脚对地短路,然后做一个假的灯管代替坏的灯管,测试一切OK
芯片

网友:
都已经去保护了,还做什么假灯管

网友:
去保护,还是得评估下这个灯管是不是坏很严重,如果很严重去保护不换,用不久啊!

网友:
不敢去保护

网友:
假灯管用什么做的?电容吗?

网友:
去保护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会有什么好处了

网友:
坏灯管去保护不放心啊

网友:
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保护,

网友:
直接再改个高压上去,稳定,这种的去保护,如果负载过重的话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怎么去保护,真想学学,还是高手们厉害

网友(2020-10-23):
我也修到1台这样的显示器,故障也是开机屏亮几秒钟后就熄了,但是我把高压芯片TA9687GN12脚对地短接后,怎么还是开机亮几秒钟后就熄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