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2242we 一例

楼主(2016-12-05):
型号:215LM00013
故障为通电指示灯闪烁,不开机。
拆机发现没有电容鼓包,断开屏线供电开机白屏背光,首先怀疑是某个电容坏,这是惯例拆下电源板上唯一一个橙色电解电容,测得实际值0.968mf,该电容是标10v1000uf,换上一个16v1000uf电容故障排除,该电容在电源板上符号为C910。

网友A:
说明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根本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根本不准确

只能测量一个大概值

网友B:
有些电容坏了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焊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容坏了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焊下来测量一下。

焊下来也不行,万用表的测量方法就是不准确,,,准确的应当用电桥

网友C:
电容坏得  就没必要发个贴了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下来也不行,万用表的测量方法就是不准确,,,准确的应当用电桥

电桥的价格不菲,一般的维修人员不会备这东西。可以参考正常的电容,比如1000uf的,一般在0.98mf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得  就没必要发个贴了吧   楼主

对于高手来说是没必要了,但对于新手来说,看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有时电容坏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有学到一个知识,指示灯闪烁,不开机,以后先换电容

网友:
0.968mf 等于968UF,测量的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