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50D I5机器加电无显解决

楼主(2016-12-05):
故障:此机器以前进过水,上电电流到1.2几就掉电重新上电重复不亮
分析及解决:测试各路电压供电均正常,就是无显示,开始怀疑显卡虚汗或损坏,加焊后未果,电流反复变化,怀疑BIOS程序问题,把内存拔掉上电到0.82样子不掉电,说明已经自检,自检出错导致反复上电重启的,刷后成功亮机.
注意:这个板子有时要把BIOS和ME两个都刷掉才亮机,这个只刷BIOS好了
把这个BIOS跟大家分享下,有需要的下载,绝对亮机

说明下:板号:6-71-W65S0-D02  机器型号:神州战神K650D-I5 D2
此BIOS从网上买的,已经证实OK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收藏下,以后遇到就可以试试啦

网友:
战神   太牛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手上刚好有这样的机子,试试。

网友:
留着 备用 。。。。。。。。。。

网友:
看到重复两个字  立马想到BIOS

网友:
感谢分享BIOS  ,下来保存

网友:
因为显卡芯片周围有进水迹象,所以先加焊下看看,再刷BISO,有时显卡检测不过也会反复上电的

网友:
这些机器的BIOS 这么合成的呢

网友:
神舟很多都是BIOS,再一个就是报警关机

网友:
这个BIOS亮的快马

网友:
是的,怪好用的,亮机挺快的

网友:
我的是不加电,有修过吗?

网友:
不加电的,刷BIOS可以好吗,有修到过的吗

网友:
大师们,有遇到不加电的,刷程序能好吗